做两层板,无高速信号,需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6-05-21):
RT,做两层板,无高速信号,电源driver板,需要注意些什么?EMC方面?

网友:
芯片旁电容,复位电路要短,散热

网友:
:o:o:o:o:o

网友:
:L:L:L:L:L:L

网友(2016-06-20):
电容的就近放置,地回路的处理,散热铜皮要尽量做大......

网友:
时钟,中断等敏感信号注意走线

网友:
因为是两层板,顶层和底层可以考虑用更厚的铜

网友(2016-07-28):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6-08-30):
    电源过孔要够,保证载流,电容要靠近引脚

网友:
    Bottom层尽量少走线,保证地的完整性

网友(2016-11-02):
    高电压离板边远一些,

网友(2018-02-08):
电容的就近放置,地回路的处理,散热铜皮要尽量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