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如何画多个板框 2D线放在所有层 可以当板框用吧?

楼主(2016-05-21):
pads 如何画多个板框 2D线放在所有层 可以当板框用吧?

网友:
这个不一定啊,话说你一个板子有多个板框?

网友:
在pads中,只能有1个outline。如果在1个pcb中有多个pcb合并在一起画,可以用2D线来代替板框,在出gerber时选中就好了

网友:
1个板子只能有一个板框的,是2d线选择在所有层是可以做板框的轮廓的,但是你2d线多的话,是制板工厂不知哪个具体是你的板框

网友(2016-07-12):
有且只可以有一个板框吧  多个板框好像画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