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做插件的孔 (无负片)大家一般怎么处理

楼主(2016-05-22):
如题    各种版本都有   大家一家是做哪几层    孔壁没有电镀   又怎么处理

网友:
做top层 default internal层 bottom层的焊盘
孔壁没有铜,在plating选non-plated

网友:
做top层 default internal层 bottom层的焊盘
孔壁有铜,在plating选plated

楼主:
四楼的兄弟是直接COPY三楼的吧   三楼的兄弟  哪你的钻孔层和 TOP  中间 和BO三个层的钻孔是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