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的时候 右键里面的snake mode 为何不能起作用?

楼主(2016-05-22):
    走线的时候 右键里面的snake mode 为何不能起作用?
    不能边走线 边进行蛇形操作吗

楼主:
    Snake Router Update 针对特殊 BGA 走线功能

    针对bga的?

网友:
    这个是针对inter的芯片定制的特殊功能

网友A:
    效果如图中所示

网友:
    用了确实没啥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如图中所示

这是不是只有在特殊bga下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不是只有在特殊bga下才行?

是的,其他情况选择这个功能也没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其他情况选择这个功能也没有作用

不能手动走
    只能走完tune?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手动走
只能走完tune?

这个snake mode和平常的蛇形绕线不是一个概念,这个只是用来出特定的BGA,不是用来绕等长的功能

网友(点评):
怎么设置特定的区域?在哪里设置?能提供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snake mode和平常的蛇形绕线不是一个概念,这个只是用来出特定的BGA,不是用来绕等长的功能

那如果边走线边蛇形 是不是没有这个功能?
    是不是只能走完了 自己根据空间tune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边走线边蛇形 是不是没有这个功能?
是不是只能走完了 自己根据空间tune

是的,你走线的时候是不知道要走多长,以什么为基准,怎么可以边走边绕等长呢

网友(2017-02-28):
    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2019-02-19):
    同学们,这个有没有会用的,我的也感觉没有什么效果,实际的效果不是边走线边蛇形吗?然后是什么样特殊的BGA才能用啊,要对BGA进行设置?我的大型BGA还是不好用

网友(2021-04-01):
    这个功能需要对bga做什么设置吗,直接输入SNAKE命令,然后输入线宽线距,过孔出走不出线了请问是什么鬼

网友:
    CPU专用,其他的也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