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件pin内层不避让,求解

楼主(2016-05-23):
四层板,有一个插件的其中两个pin脚,TOP和BOT会和周边的GND网络避让,但是GND和VCC层不会避让,求大神指点是什么原因?

GND层

GND层

TOP层

TOP层

楼主:
    求大神指点,感谢

网友A:
    看下规则设置是不是内层设的小啊

网友:
    你看下这个盘是不是没设置ANTIPAD

网友B:
    内层的antipad有设吗

楼主:
    Antipad有设置,内层是正片,而且这两个pin脚也没有设置什么特殊的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层的antipad有设吗

有设置,但是我内层都是正片,不是负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规则设置是不是内层设的小啊

内层没有设置小啊,你看我发的图,这个器件的另外一个pin都是有避让的,就这两个pin不避让,好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层没有设置小啊,你看我发的图,这个器件的另外一个pin都是有避让的,就这两个pin不避让,好奇怪

那看看是不是设置class to class或者针对net单独设置了...

网友:
    在shape全局变量里面Clear里面的over size 改为0.0001就好了

楼主:
    已解决,感谢各位热心帮助!

网友:
ANTIPAD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