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mm Pitch 设计焊盘时建议Metal mask比Land小, 这样做有何用意,有必要吗?

楼主(2016-05-23):
在画一款FFC连接器的时候,注意到手册给出这样的建议...
一直都是按照altium上默认阻焊设计的, 所以一般很少编辑阻焊层; 遇到了就问问吧, 这样做是为了批量焊接防止短路吗?
还有就是在其他情况下加上阻焊层的效果会比不加绝缘性能更好吗?就是不盖那个油.

网友A:
给你的建议是为了制版的时候焊盘之间能刷绿油,你做的比他的建议值大也没问题,给制版商说明他们会给你做出来的,不会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的建议是为了制版的时候焊盘之间能刷绿油,你做的比他的建议值大也没问题,给制版商说明他们会给你做出 ...

关键是手册上应该是阻焊层建议比焊盘小.

网友B:
metal mask = top paste layer
land = top 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tal mask = top paste layer
land = top layer

你的意思是做钢网那个锡膏层吗? 有没有这方面文档介绍, 这个关键词弄得含糊不清。
一直没在意这些, 了解甚少。。。

网友B:
是的,或者称为stencil.
metal mask应该是日本公司通用名词,西方称为paste mask.
所以会比land layer来得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或者称为stencil.
metal mask应该是日本公司通用名词,西方称为paste mask.
所以会比land layer来 ...

谢谢你的回复,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