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VS的GND连接

楼主(2016-05-23):
我最近用了一款TVS管阵列芯片,型号为SMS15,用途为保护光耦输入信号,防止过压。我现在有个疑问,这款TVS的gnd该怎么接啊?我现在准备在PCB上单独铺一块铜,这块铜不与任何已知的参考地平面连接,不知这样有没有用啊?希望高手给个意见,先行谢过!
在附件原理图中:ExtTrigger Input 1+和ExtTrigger Input 1-分别接一路光耦输入的正端和负端,ExtTrigger Input 2+和ExtTrigger Input 2-分别接另一路光耦输入的正端和负端。两路光耦独立,无任何关系。

SMS15连接图

SMS15连接图

网友A:
需要与你的GND连接,不然ESD的能量往哪里泄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与你的GND连接,不然ESD的能量往哪里泄放呢

问题是我不知道接哪个"GND"。很显然是不能接信号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不知道接哪个"GND"。很显然是不能接信号地的

SMS15 是防 ESD 的,一般是接訊號地Signal Ground)或電源地Power Ground),如果是要雷擊Lightening)或突波Surge)不能用這種 TVS。

因為你說要鋪一大片地,感覺原本這個區域是挖空的,莫非是要雷擊Lightening)或突波Surge)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S15 是防 ESD 的,一般是接訊號地(Signal Ground)或電源地(Power Ground),如果是要防雷擊(Lighte ...

我的设计初衷不是用来防雷击,只是外部I/O输入的过压保护。比较现实的问题是,图中ExtTrigger Input 1+和ExtTrigger Input 1-是一对差分输入(都是正电平,相位相差180度),我这tvs的GND难道要接到ExtTrigger Input 1+和ExtTrigger Input 1-的参考地吗?如果是这样,是否意味着我需要预留一个接插件,让用户把他的外部输入地引到我的板子上与这个tvs的地进行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设计初衷不是用来防雷击,只是外部I/O输入的过压保护。比较现实的问题是,图中ExtTrigger Input 1+和 ...

素滴!

你所謂的過壓,也是指對地的參考電壓,所以 TVS 要防 Signal to GND 的電壓。

樓主自己思索一下,會有理解的!

网友:
接PCB的GND,不是单独的一块铜皮;你说的信号GND如果与PCB的GND直连,那么也可以说信号的GND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不知道接哪个"GND"。很显然是不能接信号地的

为什么不能接信号gnd?难道你还有一块独立的铜皮?接在浮空的铜皮和悬空没什么区别,这样TVS击穿后的能量没路走,起不到保护的目的。

网友(2016-08-22):
就是接信号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