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调不通

楼主(2016-05-23):
    DDR3调试不同,主要的原因在哪呢?信号走线都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上图,没有layout,是不知道具体的原因的

网友B:
    根据经验,DDR出现问题主要是上电时物理层初始化通不过,原因包括:
    1、电源有问题。如供电电压不对,参考电压没供上,电源纹波太大;
2、时钟有问题。时钟如频率不对,波形失真严重;
3、信号完整性问题。如端接不正确、等长不规范、走线被严重干扰;
4、芯片焊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经验,DDR出现问题主要是上电时物理层初始化通不过,原因包括:
1、电源有问题。如供电电压不对,参考 ...

谢谢您给我的建议,我会按照您的方法在试试

网友:
    根据经验,DDR出现问题主要是上电时物理层初始化通不过,原因包括  1、电源有问题。如供电电压不对,参考电压没供上,电源纹波太大; 2、时钟有问题。时钟如频率不对,波形失真严重; 3、信号完整性问题。如端接不正确、等长不规范、走线被严重干扰;  4、芯片焊接问题。

楼主:
    等长和走线均无问题,也没有跨分割现象,端接匹配的是50Ω的,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接36Ω,焊接的话目前没有办法去查看,时钟也处理的很好,电压时1.35V,暂时怀疑是参考电压太远了,还在排查

网友C:
    频率多少,降频试过吗?

网友D:
    是否可以跑training看一下,看fail在哪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多少,降频试过吗?

    问题基本找到了,是FPGA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可以跑training看一下,看fail在哪个地方。

    问题基本找到了,FPGA的程序有点问题

网友:
    是初始化程序不对吗还是setting设置的不对?

网友:
    你是怎么确认你的DDR有问题

楼主:
    最后确认为FPGA的问题目前正在修改这部分,

网友E:
都回答的什么玩意?

    很明显是DDR配置文件有问题
    不要动不动就说电源 阻抗什么的

我飞漆包线 DDR都能跑起来

楼主:
    O?这也可以啊???你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后确认为FPGA的问题目前正在修改这部分,

    怎么确认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确认的呢?

    谢谢了,DDR3已经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没有layout,是不知道具体的原因的

谢谢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网友G(2016-08-23):
    我见过BGA整个飞线的,一般片子的冗余度还是比较高的,只要不是太过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见过BGA整个飞线的,一般片子的冗余度还是比较高的,只要不是太过分

    感谢你的回答,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谢谢

是怎么解决的呢?
分享一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等长和走线均无问题,也没有跨分割现象,端接匹配的是50Ω的,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接36Ω,焊接的话目前没有办 ...

要看你的控制器是什么要求了,端接50欧姆不多见,一般都是39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看你的控制器是什么要求了,端接50欧姆不多见,一般都是39欧

谢谢答复,这个问题目前已经解决了

网友(2016-10-11):
引用 网友E:
    都回答的什么玩意?

    很明显是DDR配置文件有问题

    点个赞

网友(2016-12-28):
引用 网友E:
都回答的什么玩意?

很明显是DDR配置文件有问题

笑死我了  这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