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的地址线可以交换不?

楼主(2016-05-23):
数据线可以交换,但地址线可以交换不?看到别人的板子上地址线A12和A13反了,所以问问

网友A: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我舉個例子︰
假如你的  Row Address 是 A0 ~ A14,Column Address 是 A0 ~ A9。你把 A0 ~ A9 的 Pin 和 A10 ~ A14 的 Pin 對調,應該知道會怎麼死的吧?

网友:
没事别乱换,乱换会出事

网友:
    在DRAM上电初始化的过程中,需要配置模式寄存器,而模式寄存器的值是controller通过地址线发出给DRAM的。如果换了,模式寄存器里的值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我舉個例子︰

我看到别人的设计上A12和A13确实是反过

    DDR L2应该是A13

    DDR L2应该是A13

    DDR L8应该是A12

    DDR L8应该是A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我舉個例子︰

图中的管脚标号错了,总之图中L8位置在ddr中应该是A12,但是别人的设计中却连到了CPU的A13

网友(点评):
你的 A12 和 A13 對 DRAM 來說是不是 BA(Bank Address)?是的話就想一想並看一看有沒有影響?^_^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的管脚标号错了,总之图中L8位置在ddr中应该是A12,但是别人的设计中却连到了CPU的A13

 樓上數位朋友說不行,是因為除了我講得的 Row Address 和 Column Address 可能長度不同外,DRAM 還會拿  Address 來當 Command Input。

你必須確認對調的管腳,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影響其正常功能。

簡單來說,芯片資料要讀熟啦!你這種狀況是否行得通,就是要看芯片資料。

网友:
    有些可以换的,但是最好不要交换控制命令等信号,建议能不换最好不要交换

网友:
    第一次接触,你要认为这个东西只是一一对应的。

网友:
    这个准确的说不一样,主要还是要看控制器

网友(2016-09-08):
    是的 有些CPU 可以修改 按照demo去做

网友(2018-09-22):
    见过海思HI3519的CPU地址线是有变的,连地址和BANK的线CAS_N都有换,不过人家自己开芯片想怎么玩怎么玩,有可能设计芯片时候内部改过了。我们还是算了,尽量不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