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如何自动保存当前时间

楼主(2016-05-23):
新出的驾培终端技术规范里面有如下图这个要求,主要是为了防止作弊。就是无论在开机状态下还是关机状态下,只要主电源断开了,就需要记录当前的时间,并在下次正常开机是上报服务器。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用于这方面的RTC芯片,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网友A:
是否可以这样做,5S-10S以内写一次当前时间到E2PROM或者FLASH,断电后E2PROM或者FLASH的当前时间做断电时间。

网友:
二樓墮落兄的做法 + Cypress nvSRAM,斷電時會自己把資料存起來。

nvSRAM uses an external Vcap capacitor to complete nonvolatile data transfer on power loss.

http://www.cypress.com/products/nvsram-serial

网友:
Intersil ISL12020M - RTC with Backed SRAM

The time stamp function records the time and date of switchover from VDD to VBAT power and also from VBAT to VDD power.

開機或斷電會自動記錄時間!

网友B:
Microchip 也有啦!

Time stamp
Capture the time when system power was lost and restored.

MicroChip RTC.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这样做,5S-10S以内写一次当前时间到E2PROM或者FLASH,断电后E2PROM或者FLASH的当前时间做断电时间 ...

因为关机的情况下断开电源也要被记录,所以这个做法貌似不可以。超级狗版主的RTC芯片确实是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crochip 也有啦!

Time stamp

谢版主,确实是我想要的。不过要是自动保存的时间是存在e2prom就更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版主,确实是我想要的。不过要是自动保存的时间是存在e2prom就更好了

就我的理解,車輛斷電是指引擎熄火,蓄電池足夠讓 MCU 把 RTC 的 Time Stamp 寫入 EEPROM 或 Flash Memory。

若不是我講的那樣,是整個系統都會沒電,有兩種建議作法︰
  • 仿照工業用 SSD 一樣,搞一堆大電容、超級電容或備用電池,讓 MCU 有時間將 Time Stamp 寫入 EEPROM 或 Flash Memory 中。
  • 二樓墮落fallen)兄的作法也可以,隨時定期都做 Time Stamp,因為不定期會斷電。唯一沒考慮到的是,EEPROM 或 Flash Memory 通常只有 1 萬次至 10 萬次的寫入壽命,若 10 秒寫一次、你可以計算出內存約多久後就會往生。所以我介紹 Cypress 的 nvSRAM,它只有在斷電時才會做寫入 Flash Memory 的動作,是專門設計來對付這種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我的理解,車輛斷電是指引擎熄火,蓄電池足夠讓 MCU 把 RTC 的 Time Stamp 寫入 EEPROM 或 Flash Memor ...

是这样的,驾培终端这个要求主要是防止教练员作弊。也就是说驾校把设备安装在你车上之后不让你拆下来,只要拆下来就应该记录下来报警。所以不是要求设备关机的时候记录时间,是要求设备断电的时候记录时间。如果设备已经关机了,CPU肯定不工作了,就只能通过外部的RTC芯片来做这个工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驾培终端这个要求主要是防止教练员作弊。也就是说驾校把设备安装在你车上之后不让你拆下来,只 ...

 呵!這是個系統設計的問題。

MCU 一定要能工作,如果一點電都沒有,RTC 也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這是個系統設計的問題。

MCU 一定要能工作,如果一點電都沒有,RTC 也不能工作。

RTC芯片可以单独用汽车电瓶供电啊,整个系统再用另一路供电,断开系统供电不会影响RTC工作,但是拆机了RTC就能记录下时间了,只是需要备用电池。

网友C:
你也可以考虑这个芯片~~有在使用的!便宜货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也可以考虑这个芯片~~有在使用的!便宜货来的~~

这个没有断电自动记录断电时间的功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断电自动记录断电时间的功能吧

整个发拉电容给他供电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