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9.5中怎么添加特殊符号,如电源、地以及offpage?

楼主(2016-05-23):
pads9.5中,怎么添加新的电源、地以及offpage  CAE logic,应该把这些符号定义为什么类型的?

楼主:
怎么编辑新的电源符号?

网友A:
打开原有的电源,地符号另存一个名字,再编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原有的电源,地符号另存一个名字,再编辑就行了

谢谢啊,好像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