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lue值获取的函数? value值居中显示问题?

楼主(2016-05-24):
如图所示,如何将原理图中的value属性值,在pcb中居中显示?

或者说如何获取到这些value值?比如20k,10k,10uf,0.1uf等等这些值?有没有什么axl函数可以获取到的呢?

网友A:
comp->compdef->prop->VAL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p->compdef->prop->VALUE

版主正解,测试成功!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p->compdef->prop->VALUE

版主你好,通过你的方法现在已经可以成功的获取到板子上面的VALUE值啦。
axl中有没有什么函数可以把一个字符串写到某一层上去?
比如说有一个"100uF"的VALUE值,通过什么函数可以把它写到"PACKAGE GEOMETRY/DISPLAY_TOP"这一层上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p->compdef->prop->VALUE

当然喽,器件的坐标中心点我已经获取到了,就当着已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p->compdef->prop->VALUE

版主你好,你和版主betamelody回来了吗?

可否帮忙看看这两个问题,解决其中之一就万幸啦,提前感谢一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35409-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35407-1-1.html

网友(2017-01-16):
引用 楼主:
    版主正解,测试成功!非常感谢!

    value值居中显示是怎样做到的?没找到版主提到的
    comp->命令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通过你的方法现在已经可以成功的获取到板子上面的VALUE值啦。
    axl中有没有什么函数可以把一个 ...

    用 axlDBCreateText

网友(2022-08-09):
    怎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