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图中有什么操作可以直接把焊盘切掉一部分吗

楼主(2016-05-24):
    如标题,本人想在已经完成的PCB图上对一个器件的焊盘进行修改,为了不增加太多费用,想直接把一器件的焊盘切掉一点,其他都不变,altium designer有这样的操作吗

网友A:
    给楼主一个参考
先把要修改的焊盘改小,在用铺铜皮+开窗的方式画焊盘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一个参考
先把要修改的焊盘改小,在用铺铜皮+开窗的方式画焊盘的范围

嗯,刚刚也想到了这个方法,问题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刚刚也想到了这个方法,问题解决,谢谢!

如果图中有很多这样的焊盘,且都在同一个封装上,那就很痛苦了。
    建议在库文件中来做,单个焊盘做不出来的效果,可以用N个焊盘拼。

网友:
    这个好是有点麻烦

网友:
    通常都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