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DC中Plane Current Density与VIA Current Density设计问题。

楼主(2016-05-24):
求教,POWER DC中Plane Current Density / VIA Current Density / Trace Current Density设计问题,VIA Current Density默认设置看到是62A/MM2,
Plane Current Density / Trace Current Density也可如此设置吗?这个标准是如何定的?

望有经验的朋友帮忙解答,多谢。!

网友:
    这个问题很核心,很期待

网友(2017-04-19):
    標準是不存在的 , 你去看 IPC-2221 或 2152 規範都沒有告訴你 Fail 的條件 , 只告訴你溫升與電流密度的關係而已.
因此這個條件是要看自己能夠容許銅箔的溫升條件來決定.

网友(2017-05-23):
    期待问题答案

网友(2017-08-29):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2017-12-09):
    用力推用力頂起來,加油。

网友(2018-03-08):
    1盎司的铜厚过1A电流的电流密度是30A/mm2

网友(2018-07-12):
    也不知道这个应该是多大  工程上有没有具体的经验数据

网友(2018-09-05):
    顶一下,期待答案

网友:
    这些结果都是基于一些实测的数据,有基本的公式,例如:Trace Current Density=电流/(铜皮厚度*铜皮宽度)!其他类似!

网友(2019-05-28):
    看来这个真的没有经验值做为参考标准啊

网友(2020-03-26):
    刚刚也在找这个问题,纠结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