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下面的TOP层要挖空吗?

楼主(2016-05-24):
    公司有的同事的PCB的晶振下面像右图所示那样在TOP层挖空了 ,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为什么啊?这是必须的吗?

网友(点评):
挖十字是沒用,頻率高的是挖和零件一樣大.才有用.(你那上方和下方右十字和PAD中間鋪銅能不能成形都是問題. 寬度有4mil以上嗎??)

网友(点评):
不過! 畫圖的沒決定權, 尊重DEBUG的硬體工程師吧, 再來看你運氣有沒有遇到,不會要求或要求一堆的工程師推諉說你畫的爛了.

网友A:
    为什么不全部挖空而是挖出一个十字。求解释

网友(点评):
因為TOP有pad是碎銅,干擾也容易靠GND進入IC 腳位, 銅越大片阻抗越低, 不易帶出信號, 但碎銅容易接受干擾, 重點是下方GND via打多一點也有用. 就是pad 檔了.

网友:
    top层铺地有什么好处?不铺不是更好?

网友:
    这个 按说应该挖

网友:
    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挖空防止晶振通过gnd干扰到别的信号

网友:
    不是的,不管是有源晶振还是无源的,只需要在期间层铺地铜,在内层最好不要从晶振下面走线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全部挖空而是挖出一个十字。求解释

器件面铺铜皮是为了隔离的作用,放置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全部挖空而是挖出一个十字。求解释

有的全挖了,有的挖出一个十字,我也不明白哪个最好

网友:
    按说应该全挖空吧,毕竟晶振

网友:
    这个看你使用多大频率,频率越高,挖了最好,频率不高,就无所谓了。

网友(2020-11-26):
    有2个作用:一是消除寄生电容对晶振的影响,如果寄生电容过大,频率会骗;二是降低铜皮给晶振传递热量,温度过高频率也会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