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脚散热问题

楼主(2016-05-25):
    如图所示,这7个PIN是一个网络,并且没有和其他PIN相连接。如图左右两边拉出拉出铜皮,能够解决散热问题?

网友:
    能起到散热作用,具体能不能解决散热问题要看实际情况

网友:
    能解决部分散热问题,但是最好在下面打孔到bottom层,bottom层也铺上铜皮,就可以解决散热问题

网友:
    可参考附件,我感觉和过孔数量,孔径,铜厚,铜皮面积都有关系,也可以阻焊开窗

网友:
    可以达到散热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