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网络孔到孔间距规则问题

楼主(2016-05-25):
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相同网络规则设置好以后,两个孔叠到一定的程度后就不报错了,
下图1234依次为两个孔逐渐逼近的效果,求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cmgr里physical里,pad to pad connect

网友:
    把相同网络DRC打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gr里physical里,pad to pad connect

谢谢,把pad to pad connect都设置为not allowed,然后还要在set up -> constraints -> modes -> physical modes里面把pad-pad direct connect这个检查项打开。

网友B:
    上面两种方法,哪个才是正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两种方法,哪个才是正解呢?

都是,要同时进行,即先要设置相关规则,然后还要启用这个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