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后,用电容怎么实现蜂鸣器长响3分钟?

楼主(2016-05-25):
之前发过类似的帖子,我用5.5V/1F的法拉电容做了个板子,发现效果很不好。要实现的是:断电后,红色LED灯亮起,蜂鸣器长响提醒,此时按下轻触开关,可以关闭蜂鸣器和LED显示;要求断电后可以响个2-3分钟,不可以使用电池实现。我拆了个一个有这个功能的医疗产品的板子,它的板子断电后,mcu等电路都不工作,此时利用3000UF/10V电容存储的电量,实现蜂鸣器长响,并且按下轻触开关后,可以关闭蜂鸣器和LED灯。但是这个板子使用了一颗芯片,我们查不到这颗芯片的资料,请教下论坛的各位前辈,这部分电路要怎么实现?谢版主大大支持。附上蜂鸣器规格书,5V有源蜂鸣器TMB12A05

規格看起來太耗電,且工作電平範圍太窄!^_^
提示:蜂鳴器的分類有好幾種,可以研究一下!^_^
你用哪種蜂鳴器?規格上傳。^_^

楼主:
补充下,那个板子使用的芯片丝印是WL508SNJ,封装SOP8。

時間長短跟哀西應該沒太大關係!^_^

网友A:
一定要夠吵且夠省電!5V 超過 90 分貝,一定會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夠吵且夠省電!5V 超過 90 分貝,一定會聾的。

多谢版主抽空解答!声音不需要大,只有有发声出来就好。问题是怎么实现按一下轻触开关去关闭蜂鸣器?

那顆芯片應該是自激(Self-Drive)電路,也許有個管腳可以重置,停止振盪。^_^
做法有很多種,可以自己想一下,譬如正反器(Flip-Flop)之類的。^_^

网友:
Buzzer Self-Drive Circuit

网友A:
附上一個 RC 放電計算神器!

萬能的天神請賜予我神奇的力量! 趕快來膜拜一下。 ^_^

网友B:
是注射泵等医疗设备,实现掉电报警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注射泵等医疗设备,实现掉电报警的吗?

是的,你有什么好方案推荐吗?

哈!哈!找到友軍了,但也有可能是敵人。>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上一個 RC 放電計算神器!

  不愧是版主 ,什么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上一個 RC 放電計算神器!

狗大,充电的工具有没有?

网友:
狗狗什么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