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VDS信号转换成MIPI输入信号,或者是PCIE接口信号

楼主(2016-05-25):
hello,各位大师,小弟又来了!
小弟前一段时间摸索的DDR3跟IMX6差不多了,现在领导布置了一个任务,我们要用到一个图像传感器(CMOS),传输图像到IMX6芯片里面来做图像处理。
但是问题来了,这个CMOS传感器是LVDS信号传输的,在IMX6上面,LVDS接口貌似只作为输出接口,没有办法作为接收端口使用,小弟看了一下所有能接进来的端口,只有MIPI或者是PCIE比较合适,但是小弟在度娘上面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芯片,能将LVDS信号转换成MIPI输入信号或者是PCIE信号的。
小弟来问问各位大师有没有遇到过相同的情况,顺带推荐一下芯片。
小弟甚至在想,要不直接用DSP芯片算了,CMOS----->DSP------>IMX6。只是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

傳感器的資料丟上來!

网友:
Sony Sub-LVDS to CSI-2 Interface Bridge

网友:
踢哀(TI)SN65LVDS324

网友A:
你想要使用「挨打沒死六」的影像處理器Image Processor),必須要由 MIPI CSI 進去才有機會,請參考挨打沒死六的方塊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使用「挨打沒死六」的影像處理器(Image Processor),必須要由 MIPI CSI 進去才有機會,請參考挨打 ...

感谢狗版主,我也看了传感器的资料,也找到了有MIPI接口的图像传感器,但是领导觉得像素点太小,怕成像效果不好,我们硬件主要做的就是图像采集,后期还有专门的额软件来做图像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狗版主,我也看了传感器的资料,也找到了有MIPI接口的图像传感器,但是领导觉得像素点太小,怕成像效 ...

你的攝像頭可以用 LVDS 輸出啊~用踢哀TI)的 SN65LVDS324 轉成 MIPI CSI,然後再進挨打沒死六i.MX6的 CSI Input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攝像頭可以用 LVDS 輸出啊~用踢哀(TI)的 SN65LVDS324 轉成 MIPI CSI,然後再進挨打沒死六(i.MX6 ...

是的狗版主,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样就不用太复杂的电路就可以了,现在就是不知道在告诉的时候行不行,这个摄像头是可以到150FPS,不知道TI这个片子扛不扛得住。我正在看这个手册~~~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攝像頭可以用 LVDS 輸出啊~用踢哀(TI)的 SN65LVDS324 轉成 MIPI CSI,然後再進挨打沒死六(i.MX6 ...

Hi~超级狗版主,TI这个SN65LVDS324 好像是LVDS转并口输出的一个片子,那个松下的什么我也看了,是用硬FPGA来做的,刚去某宝看了一下价钱,好贵啊。狗版主还有没有其他片子能推荐一下给我的么,LVDS转MIPI的~~非常感谢。
还有就是像问一下,FPGA这个片子是需要编程来做LVDS转MIPI输出的么?我没用过,不太了解。

是的!小弟疏忽了。^_^
看來看去 Lattice 應該是較可靠的方案!@_@|||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超级狗版主,TI这个SN65LVDS324 好像是LVDS转并口输出的一个片子,那个松下的什么我也看了,是用硬FPG ...

少人用、你又買的少當然就會貴。

你如果能不用,自然不會被貴到。

用 FPGA 就需要編程,不過原廠都把圖畫出來了,表示它們已經寫好了,找一家服務較好的代理商就可以幫你搞定。

昨天在網路上還看到,賽靈思Xilinx)也有這樣的方案。有三家讓你砍價,還砍不下來的話,那…那…那…你自己設計一顆,找中芯半導體投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人用、你又買的少當然就會貴。

Hi,超级狗版主,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芯片,应该叫做什么CPLD,在官网找到了这么一个图,我就瞬间有点尴尬。这个芯片转换出来的MIPI信号,是CSI,还是DSI,还是说只要是MIPI信号,接到IMX6上的CSI接口上面都可以。还望帮忙解惑。。。感谢。

截至目前為止,看起來是沒有集成芯片可用,您試試 CPLD 或 FPGA 的方案吧!^_^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超级狗版主,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芯片,应该叫做什么CPLD,在官网找到了这么一个图,我就瞬间有点尴尬 ...

一定是要 MIPI CSI 才能進挨打沒死六i.MX6影像處理器Image Processor),MIPI DSI 是屏幕輸出不能當輸入。

LVDS 一般是指屏幕的輸出或輸入介面,Sony Sub-LVDS 是一種攝像頭的特殊輸出介面,下次你一定要寫 Sony Sub-LVDS,人家才會看得懂在問什麼。

你找的那個圖是螢幕輸出介面轉換方案,不是攝像頭介面轉換方案,你要用我那個圖檔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是要 MIPI CSI 才能進挨打沒死六(i.MX6)的影像處理器(Image Processor),MIPI DSI 是屏幕輸出不 ...

了解了,多谢多谢!我最近去联系一下供应商咨询看看,哈哈。

請不要送「杯具」過來,當成是報答!>_<|||

楼主(2017-09-06):
引用 网友B:

感谢!

网友(2020-11-18):
楼主解决了LVDS转MIPI的吗?没有的话,我这里有方案的。需要,请微信 511761593.

网友(2022-11-23):
遇到同样问题了,前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