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layout 已經畫好了, 要更換新的板邊要如何做?

楼主(2016-05-25):
如題

网友:
    导进去就是了。。。。看比原来 大还是小了。。

网友:
    这里居然还有湾湾

换新板边,直接导入新DXF啊,记得锁一下器件

网友:
    如果你的原板边是做成器件模式的话就更方便了,直接更新原 来的就好了

网友:
    直接编辑板框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