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模块复用功能应用

楼主(2016-05-26):
同一页两部分相同的原理图, 怎么在PCB中进行模块复用,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用“多通道复用”的关键词搜帖子,你会找到答案的。

网友:
把两部分分成两页原理图,才能用模块复用

楼主:
我看在论坛上说,在同一页上相同的俩部分可进行模块复用,并且allegro上也可以对同一页相同的原理图进行模块复用

网友A:
    设置相同电路的ROOM,先布好其中一个ROOM的线,然后进行相同电路ROOM的器件关联,再进行ROOM的COP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相同电路的ROOM,先布好其中一个ROOM的线,然后进行相同电路ROOM的器件关联,再进行ROOM的COPY

能说的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B:
    把一个模块布好线,直接把线复制粘贴到另一个模块器件管脚上,根据走线把剩余的器件移到相应走线上

网友:
    分在两页原理上,完了再用相同的room去拷贝

网友(2016-10-12):
引用 网友B:
    把一个模块布好线,直接把线复制粘贴到另一个模块器件管脚上,根据走线把剩余的器件移到相应走线上

    先拷贝线,再把器件放上去,线的属性和焊盘不一样,粘贴不上

网友:
    多通道复用是楼主需要的吗?请看清楚在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