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开机后,打开candence都需要加载license,怎么解决啊?求助

楼主(2016-05-26):
(图片)

网友:
    有一个capture的开机启动项被屏蔽了,去你的杀毒软件里找一下恢复启动

网友A:
    是不是360安全卫士禁用了,我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360安全卫士禁用了,我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

    我没有安装360安全卫士,金山里面也没有找到禁止项,还记得是哪一项被禁止了吗?

网友:
    把你的所有杀毒软件都禁用了,在看看怎么样

网友:
    看看cdslmd.exe是否被禁掉了

网友:
    我记得是有个服务的母服务被禁止了,具体哪个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勾选这个

解决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