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制脚本时,replay时,如何它出现的界面等待3秒后,然后在往下面运行

楼主(2016-05-26):
录制脚本时,replay时,如何它出现的界面等待3秒后,然后在往下面运行
也就是在录制的脚本中,如何加入一个延时3秒的等待函数,然后接着往下运行?

网友A:
分成两个scr

axlShell("replay 1.scr");运行前半部分
axlSleep(3)
axlShell("replay 2.scr");运行后半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成两个scr

axlShell("replay 1.scr");运行前半部分

还是不行,录制的界面按这样操作时,它首先等待3秒,然后一次性执行1和2脚本,界面一闪而过。

看来allegro应该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A:
要等待3秒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等待3秒的原因是什么

请 大神看看这个帖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35005-1-1.html
主要目的是想在其他命令中集成这个status功能,让它显示并停留3秒钟,然后在关闭它,然后在去执行其他的命令。。。

网友:
axlShell("status")
axlShell("pause 3")
axlShell("setwindow form.status")
axlShell("FORM status done")
axlShell("setwindow 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等待3秒的原因是什么

版主你好,你和版主deargds回来了吗?

可否帮忙看看这两个问题,解决其中之一就万幸啦,提前感谢一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35409-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3540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