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 library builder 生成allegro封装出错,No mach found for ''.pad'' ii...

楼主(2016-05-26):
求助~orcad library builder 生成allegro封装出错,No mach found for ''.pad'' in the search path.

网友A:
把生产库的路径添加进去,重新生产库,就有pad啦

网友:
路径没设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生产库的路径添加进去,重新生产库,就有pad啦

在哪里设置生产库的路径? 是在allergo中还在Orcad library builder中添加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