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FPC软板如何控制阻抗的?可以控制吗?

楼主(2016-05-26):
    FPC软板如何控制阻抗的?0.18MM的FPC部分可以控制100的阻抗吗?板厂能做到不?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找个FPC厂直接问问。。。。

网友:
    多长的FPC啊,短的话,对信号完整性几乎不影响。

网友:
    可以做到;我做过好多控制控制的FPC了,板厂可以达到要求,我也看到回传的阻抗测试报告;能满足我的90欧姆和100欧姆要求;

网友:
    层数少,长度短,这样的话就不需要控制阻抗,影响不大

网友:
    可以控阻抗 软板和硬板处理方式基本差不多 算阻抗时只是介电常数不同而已 可以把需求告诉板厂让他们帮忙计算

网友(2016-10-30):
    当然可以控制,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