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Editor移动元件的时候可以任意角度旋转元件吗?

楼主(2016-05-26):
如题,可以任意角度旋转元件吗?有相关的skill吗?像下面这种情况,怎么将四个焊盘沿板框对齐呢?

网友:
    先水平对好,在整体转。。

网友:
可以,有角度可填的。前提是,你知道要转多少度,25还是76之类的

网友:
    不需要skill就可以

网友:
    可以的,有角度选择,选择角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