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推荐个50A过流保护电路

楼主(2016-05-26):
需求: 12v供电;过流时关断,不使用单片机
 网上看到使用采样电阻,然后电压放大 比较,后面还有个驱动自锁;这个看起来很复杂。请大家推荐下简单点的方案;

网友:
断路器(英语:Circuit Breaker,简称CB),又称为遮断器,工業上常用器件。
http://www.seec.com.tw/product/p ... ;dno=22&selno=7
http://www.seec.com.tw/product/p ... =200&dno=71&selno=7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co ... isted-cb/index.html

黃金狗大出手,狗然不同凡響!^_^

网友A:
對不起上面是 AC 系列,DC 要用
http://www.seec.com.tw/product/file/file_415_1468.pdf

473.16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11, 下载积分: 威望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不起上面是 AC 系列,DC 要用
http://www.seec.com.tw/product/file/file_415_1468.pdf

ok。。看到。 能否自己画电路板实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ok。。看到。 能否自己画电路板实现呢?

WCS2750 電流檢測器 + SSR

网友(2016-08-22):
自己用运放画吧,用一个0.01欧姆左右电阻串进去,检测电阻两端电压进行比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