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5原理图上框选器件在PCB板上没反应是哪块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6-05-27):
    AD15原理图上框选器件在PCB板上没反应是哪块设置的问题?

楼主:
    没有大神能给解答一下吗

网友A:
    1.原理图必须在同一个工程下。
2.在原理图界面点选 工具--交叉选择模式
    3.在PCB界面点点选 工具--交叉选择模式
    4.如果要在原理图中选择后,在PCB板上能够显示在屏幕的中央的话:
  选中原理图中的器件并按快捷键T+S就可以了。

@杰1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原理图必须在同一个工程下。
2.在原理图界面点选 工具--交叉选择模式
3.在PCB界面点点选 工具--交叉选 ...

感谢解答

网友(2016-08-12):
    在原理图里面,Tools----Select PCB Components。在原理图选中一个器件,PCB上也是一样高亮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