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sata 接口数据传输速度过低!急!急!急!急!

楼主(2016-05-27):
    本人设计了一个储存设备,使用的是SATA接口1进4出的扩展芯片,扩展芯片使用的是JMB321,目前样板已经收到了,调试中发现sata硬盘传输数据速度很低。附件为电路图设计,请求大虾帮忙分析一下!小弟在这里万分感谢!

    HINVRPERB _ 24_SATA_EX1.pdf

网友:
    很低是多少, 会不会掉线?原理比较简单,主要查SATA走线和连接器。  硬盘的供电也很重要。  不行找JMICRO FAE来支持

网友:
    现在都是用控制芯片啊

网友:
    首先一驱动四需要电压稳定,不可以小于5%的电压,其次跟你的EDA信号布线有关系,可以测一下眼图。

网友:
    最好PCB一起发出来吧,不然不好判断

网友:
    给的东西好像很片面

网友(2016-09-08):
    用过这个芯片  一出四 本身就这样                        O(∩_∩)O哈哈~

楼主(2016-12-07):
    感谢各位朋友的的帮助,我已经将问题解决了,我将JMICRO到sata直接的线路PCB布线改短了,就好了!

    之前和之後的長度到底差多少???@_@!!!

网友A(2017-03-14):
    SATA真没这么转过,现在还有不够用的情况吗?

楼主(2019-11-25):
引用 网友A:
SATA真没这么转过,现在还有不够用的情况吗?

做整列硬盘录像机,需要外接8个硬盘,所以海思本身内置的2个sata接口就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