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uF解耦电容损坏

楼主(2016-05-27):
诸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pcb上电运行数分钟后,某一电源网络的0.1uF解耦电容会随机坏掉1个。说“随机”,是因为找到那个坏掉的电容焊上新的电容后,该电源网络上的其它处0.1uF电容还是会坏掉一个。也就是说总是在该电源网络上,但位置随机。PS:事实上,我遇到的这个出问题的电源网络是ddr3的1.5V电源。损坏的电容为0402封装的陶瓷电容。如果我索性不焊接这个网络上的去耦电容,系统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求高手给释惑一下都可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啊?

askgod >_<|||

网友A:
电源超过了电容的耐压值?

网友B:
    是不是0.1uF 整批次來料異常?.... 這樣的bug很難破解

网友C:
    是质量问题,我在DDR VREF 的0.7V处也碰到过0.1UF坏的现象。  我觉得不应该是耐压问题,与电容在高频率下工作的一些参数有关,求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0.1uF 整批次來料異常?.... 這樣的bug很難破解

    这批料听同事说前不久批量加工采用过,没反映有问题。所以我也就没往料有问题的方面去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超过了电容的耐压值?

额,该0.1uF陶瓷电容耐压50V,1.5V电源网络还不至于出现50V以上的过压吧,否则我DDR片子早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质量问题,我在DDR VREF 的0.7V处也碰到过0.1UF坏的现象。  我觉得不应该是耐压问题,与电容在高频率下工 ...

同求高手解疑啊

网友:
    既然都知道是電容壞掉,沒有針對電容進行分析嗎?

壞掉的電容呈現什麼現象?短路?電錶量得到一個固定電阻值(漏電流)?哪家的產品?哪個型號?

    請做好 Failure Modes and Effects Analysis (FMEA) ^_^

网友D:
    好吧!來算一下命。

    統計+機率+神的旨意=电容损坏 Orz

网友:
    电源超过了电容的耐压值

网友E:
FMEA不是一般的公司做的起的,即使做也不见得有成效啊。DFMEA和PFMEA,很少公司做~~需要HUMAN&money
只有大公司才做,还有一些大型项目做,比如高铁,飞机等一定有这些东西。比较简单的就是把坏的元件,拿去研究所分析一下,之前我们有做过。他会给你出个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吧!來算一下命。

    这个统计可有文献出处啊?求扔个链接瞧瞧啊

    下班再說,別害我啊~>_<!!!

网友:
    这样情况,第一想法,好像是超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统计可有文献出处啊?求扔个链接瞧瞧啊

支持!: 5.0 反对!: 0.0
支持!: 5 反对!: 0
沒有被很多堆的狗糧給掩埋。真是太□□! ^_^

楼主:
狗粮好全啊,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FMEA不是一般的公司做的起的,即使做也不见得有成效啊。DFMEA和PFMEA,很少公司做~~需要HUMAN&money
只有 ...

不能更加赞同你的说法

网友:
电容材质是什么?不同的材质对应的温度特性不一样,这会影响其耐压或是容量大小的。

网友(2016-08-22):
电容坏掉后是短路啊还是别的现象?电容质量问题是最大的疑点,可以更换其它家电容试试,如果有可能可以让厂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