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硬件设计

楼主(2016-05-27):
最近准备做I.MX6的硬件,参考官方的PCB。DDR改为两片布局(每片1G的)【官方是顶层与底层对称各两片】拓扑还是用T的。PCB用6层板来做。
不知道有用这个来开发过的吗。I.MX6可以直接带每颗1G的DDR3吗。

网友:
可以的,放心弄吧。

网友:
不好意思。一不小心,发多了。
就是单片1g的ddr3不太好找,应该还是16bit*512M吧。
而且注意有双die 1g和单die 1g的。设计上注意区别。
还有你用的是6solo还是6dual,solo还行,如果是6dual最好上64bit带宽,4片512M的比较好。

网友(2017-03-10):
请问官方的PCB在哪下载呢,能否分享呢 谢谢

网友:
芯片手册中支持DDR3的单颗最大容量的相关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