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RF121-5 relay 怎么控制使用。。求指点

楼主(2016-05-27):
5金币
如题,有使用过这种relay的吗?或者哪位大神看一下datasheet,指点一下 如何控制使用,多谢!

网友:
按照提供的规格书,做了一个驱动电路,这个电路我一直在使用!分别给1脚和3脚给予不同的激励电平,可以控制继电器的开与关,注意避免1,3脚同时为高电平,具体的情况,可以自己验证!
以上!!

rly_DRV

rly_DRV

网友:
照示意圖來看,GRF121 內部有兩個線圈Coil),分別控制兩組開關。

  • Coil A 為管腳 3 及管腳 5。
  • Coil B 為管腳 1 及管腳 5。
  • Coil A(管腳 3 及管腳 5)電流的話,管腳 6 和管腳 2 會導通。Coil A(管腳 3 及管腳 5)不通電流的話,管腳 6 會和外殼的地導通。
  • Coil B(管腳 1 及管腳 5)不通電流的話,管腳 4 和管腳 2 會導通。Coil B(管腳 1 及管腳 5)電流的話, 管腳 4 會和外殼的地導通。
  • 線圈Coil)控制電壓 GRF121-5 建議使用 5V,GRF121-12 建議使用 12V。

樓主看一下附圖的示意圖及規格內容!

這要支持一下。 ^_^

网友:
这种继电器使用过,中文名称是磁保持继电器,使用过的型号是HFE20-1(宏发的);
它不普通继电器不一样,需要有两个IO口控制,由于继电器内部有永久磁铁,所以只需要给予激励信号后,就不用再继续通电了,即使断电,继电器的负载也不会断开,除非再给予激励信号!
规格书直接找度娘要。

素滴!Latch Type Relay。^_^

楼主:
谢谢诸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