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中怎么允许元器件重叠,比如怎么在芯片上面加散热器?

楼主(2016-05-27):
很多芯片都需要加散热器,我想把散热器做成一个原件,那么问题来了,散热器怎么才能覆盖到另外一个芯片上面?只能关掉DRC吗?

网友:
关掉DRC很困难吗?

网友:
器件的Placement Outline中有Height和Underside Space属性的,应该可以通过错开高度来解决吧,我没试过。

网友:
手势L 布局下面改成warning吧

网友:
    3楼是最佳方式,通过central library 设置好元件的underside  space的值即可,

网友(2016-06-27):
    修改器件库里高度或者内空高度限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