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下面的图片的元器件是什么?

楼主(2016-05-27):
就是照片里面褐色的元器件是什么元件?谢谢

网友:
明显是保险丝

网友:
如二樓所言,絲印 F1 已經給你提示了!

网友:
看看上面两位都是杰出人才啊

网友:
呵!呵!找到的供應商,不是黑色封裝、就是藍色封裝,這裡有一家是紅褐色封裝的,不曉得是不是它了?

華特電子 WALTER Electronic

http://www.walterfuse.com/Tw/p_list.php?id=2010&code=3

网友A:
哇哇~~JET,PSE认证~~国外品牌?没有3C认证啊。要出口日本?
看丝印知道是5A慢断型保险丝,392不知道是什么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哇哇~~JET,PSE认证~~国外品牌?没有3C认证啊。要出口日本?
看丝印知道是5A慢断型保险丝,392不知道是什么 ...

Square Type 392 Micro Fuse

https://frae-fuse.en.alibaba.com/product/60043040275-802701556/Square_Type_392_Micro_Fuse_1A_with_UL_VDE_RoHS_Safety_Approvals.html

真是百科全书啊

网友:
丝印F1 T5A一般都是指的5A的保险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Square Type 392 Micro Fuse

yes,that's it!

网友:
同意是保险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quare Type 392 Micro Fuse

佩服佩服,还有哪些电子姿势是狗哥不知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佩服佩服,还有哪些电子姿势是狗哥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絲印中「一個圓圈、裡面有個 W、上面一點」代表什麼意思?

知道的人請教小弟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絲印中「一個圓圈、裡面有個 W、上面一點」代表什麼意思?

知道的人請教小弟一下!

感觉应该是logo,商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是logo,商标。

器件資料中的安規標誌是沒提到這個,我原本也以為是商標,但後來發現它是小保險絲LittleFuse)的產品,392 是該產品的系列編號。(器件資料如附件)

為什麼會有英文 W,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