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高亮不了,只能临时高亮,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6-05-28):
如标题,当点击Hilight按钮时,移动鼠标到所选网络上能高亮,点击确认后,移开鼠标高亮消失,找不到原因,特来论坛求助,先说声谢谢!

网友:
不用高亮,用分配颜色命令

网友:
應該是你的操作模式是設定在none 的模式下 , 這樣是不會有反應的.
切換到其他  Generl editor , Placement editor 或etch editor 都會有反應的.

网友A:
打开颜色管理器,在Display那里,不要勾选Disable Custom Colors。

楼主(2016-09-25):
引用 网友A:
打开颜色管理器,在Display那里,不要勾选Disable Custom Colors。

谢谢,我确实把哪项勾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