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skill程序只能打开一次

楼主(2016-05-28):
    自己编写了一个skill程序,并做了菜单,发现点击菜单的命令就可以重复不停的打开这个skill程序,能不能使用什么命令,只允许其打开一次?

网友A:
    简单一点,弄个变量计数,复杂一点,调用后自我销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一点,弄个变量计数,复杂一点,调用后自我销毁

    能不能详细一点呢?变量计数是给谁计数?调用后自我销毁又如何销毁呢?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详细一点呢?变量计数是给谁计数?调用后自我销毁又如何销毁呢?非常感谢!
    1. global_cnt = 0

    2. defun(test_main ()
    3. prog(()
    4.     if(global_cnt > 0 then
    5.         axlMsgPut("Exit...") else
    6.         axlMsgPut("Run...")
    7.         global_cnt++
    8.     )
    9. ));defun

楼主:
    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