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IIC、IIS、UART的应用分析

楼主(2016-05-30):
SPI
  SPI接口的全称是"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意为串行外围接口,是Motorola首先在其MC68HCXX系列处理器上定义的。 SPI接口主要应用在EEPROM,FLASH,实时时钟,AD转换器,还有数字信号处理器和数字信号解码器之间。  SPI接口是以主从方式工作的,这种模式通常有一个主器件和一个或多个从器件,其接口包括以下四种信号: (1)MOSI – 主器件数据输出,从器件数据输入 (2)MISO – 主器件数据输入,从器件数据输出 (3)SCLK – 时钟信号,由主器件产生(4)/SS  – 从器件使能信号,由主器件控制。
--------------------------------------------------------------------------------
IIC
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总线是一种由PHILIPS公司开发的两线式串行总线,用于连接微控制器及其外围设备。
I2C总线是一种串行数据总线,只有二根信号线,一根是双向的数据线SDA,另一根是时钟线SCL。在 I2C总线上传送的一个数据字节由八位组成。总线对每次传送的字节数没有限制,但每个字节后必须跟一位应答位。(这是与SPI总线最显著的不同之处)。
--------------------------------------------------------------------------------
IIS
IIS(Integrate Interface of Sound)接口即集成音频接口,I2S(Inter-IC Sound Bus)是飞利浦公司为数字音频设备之间的音频数据传输而制定的一种总线标准。
I2S有3个主要信号:1.串行时钟SCLK,也叫位时钟,即对应数字音频的每一位数据,SCLK有1个脉冲。2. 帧时钟LRCK,用于切换左右声道的数据。LRCK为“1”表示正在传输的是左声道的数据,为“0”则表示正在传输的是右声道的数据。3.串行数据SDATA,就是用二进制补码表示的音频数据。有时为了使系统间能够更好地同步,还需要另外传输一个信号MCLK,称为主时钟,也叫系统时钟(Sys Clock)。
I2C总线用两条线(SDA和SCL)在总线和装置之间传递信息,在微控制器和外部设备之间进行串行通讯或在主设备和从设备之间的双向数据传送。I2C器件从地址由I2C总线委员会统一实行编制,器件出厂时就已给定,如E2PROM的地址为1010.
i2c(发音为:”I squared see”)能用于替代标准的并行总线,能连接的各种集成电路和功能模块。I2C是多主控总线,所以任何一个设备都能像主控器一样工作,并控制总线。总线上每一个设备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地址,根据设备它们自己的能力,它们可以作为发射器或接收器工作。多路微控制器能在同一个I2C总线上共存。
I2C是OD输出的,而I2S不是;I2C一般用来传输控制信号,I2S主要用来传输音频信号。另外大部分I2C都是2线的(时钟和数据),而I2S则大部分是3线的(除了时钟和数据外,还有一个左右声道的选择信号)。
--------------------------------------------------------------------------------
UART
UART (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 通用异步收发器
将由计算机内部传送过来的并行数据转换为输出的串行数据流。将计算机外部来的串行数据转换为字节,供计算机内部使用并行数据的器件使用。在输出的串行数据流中加入奇偶校验位,并对从外部接收的数据流进行奇偶校验。在输出数据流中加入启停标记,并从接收数据流中删除启停标记。处理由键盘或鼠标发出的中断信号(键盘和鼠票也是串行设备)。可以处理计算机与外部串行设备的同步管理问题。有一些比较高档的UART还提供输入输出数据的缓冲区。
手机中常用TXD,RXD,/RTS,/CTS。
--------------------------------------------------------------------------------
JTAG
JTAG (Joint Test Action Group 联合测试行动小组)是一种国际标准测试协议(IEEE 1149.1兼容),主要用于芯片内部测试。
标准的JTAG接口是4线:TMS、 TCK、TDI、TDO,分别为模式选择、时钟、数据输入和数据输出线。测试复位信号(TRST,一般以低电平有效)一般作为可选的第五个端口信号。一个含有JTAG Debug接口模块的CPU,只要时钟正常,就可以通过JTAG接口访问CPU的内部寄存器和挂在CPU总线上的设备,如FLASH,RAM,内置模块的寄存器,象UART,Timers,GPIO等等的寄存器。

网友(2016-12-07):
给出仔细时序图,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