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EUSE问题

楼主(2016-05-30):
各位大神:

附件截图是别人给的一个PCB文件,我想从他上面reuse部分走线,保持和他一样,但是他里面的层设置如截图,很乱,导入reuse时总提示层模式不一样那类的问题,无法reuse,我也试了导出.ASC,但是也是不成功,求指教,多谢~~

网友A:
保证如图都是maxlayer模式或者都是非maxlayer模式就可以,不一致就会出现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证如图都是maxlayer模式或者都是非maxlayer模式就可以,不一致就会出现你的问题

你好  ,他这个文件里的最大层设置是灰颜色的,无法点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证如图都是maxlayer模式或者都是非maxlayer模式就可以,不一致就会出现你的问题

你好  ,他这个文件里的最大层设置是灰颜色的,无法点击~~

举个例子,他PCB文件里的solder层在121层,我自己PCB的soder层在21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他这个文件里的最大层设置是灰颜色的,无法点击~~

举个例子,他PCB文件里的solder层在121层, ...

你把原来的文件maxlayer了就行了。不然就需要把以及maxlayer的文件输出成powerpcb3.0还是5.0,重新导入才会变成非maxlayer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他这个文件里的最大层设置是灰颜色的,无法点击~~

举个例子,他PCB文件里的solder层在121层, ...

如此搞的人是不是比较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此搞的人是不是比较蛋疼?

    这样搞,真的很蛋疼,

网友:
    有且只有把他的这个PCB板导成POWERPCB 3.5才能变成和你一样的层名,同时这个时候有些器件的焊盘会发些变化,特别是槽孔类的。

网友:
    设置成最大层

网友(2016-07-12):
    没有设置最大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