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板子空余的地方是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6-05-30):
    像这种板子空余的地方应不应该多打过孔,要是多打过孔有什么好处?

网友:
    你处理的没问题,打地孔,铺铜皮,前提是在保证不影响阻抗的前提下

网友:
    好处,可以防止翘曲

网友:
    地的流通性、散热、屏蔽

网友:
    铜皮和线盘间距有点小,会影响阻抗,再加大点,至少20mil

网友:
    一般跟你这样处理的

网友:
    这个截图看上去很像是天线,过孔距离线路应该需要一定的距离吧.

网友A:
    LC匹配电路   说实话 你那个分支对射频影响很大 几个DB

    若不会同时用  建议col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匹配电路   说实话 你那个分支对射频影响很大 几个DB

若不会同时用  建议colay

什么叫colay?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叫colay?

焊盘重叠放置 减小st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