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板子空余的地方是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6-05-30):
    像这种板子空余的地方是应不应该多打过孔,要是打过孔有什么好处?

网友:
    沿着信号通道和铜皮转折处稍微多打些,其余地方适当加一些地孔,多打地孔,相当于把n个过孔的寄生电感并联。

网友A:
    你这是射频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射频板吗?

    截屏这一部分是射频信号

网友:
    射频板的话,空白部分打孔都有讲究的,孔间距要小于射频信号波长的十分之一

网友:
    射频信号这样打不好,显得很随意  除了楼上说的过孔间距为,射频线边沿没有过孔 两侧的过孔要对称放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