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orm窗体中按钮执行问题

楼主(2016-05-30):
在form中输入一个参数,然后点击按钮执行命令之后,如果重新输入参数的话再点击按钮之后的结果还是根据以上一次输入的参数执行。 只能重启form窗体重新输入才行。求教用什么函数或者方法可以使点击按钮执行的命令始终以当前输入的参数为准?

网友A:
检查点击按钮时从form中取值的语句,应该是这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点击按钮时从form中取值的语句,应该是这里出了问题

多谢!能帮我看下吗? 按钮执行程序如下, 是不是pad_list1这块有问题?
            sh1=axlFormGetField(testForm "hsize")
            he=atof( sh1 )
            sw1=axlFormGetField(testForm "wsize")
            w1=atof( sw1 )

              q=20
              pad_list1=nil
              pad_list1=cons(make_axlPadStackPad(
                ?layer "TOP", ?type 'REGULAR, ?figure 'RECTANGLE, ?figureSize he:w1) pad_list1)

              pad_list1=cons(make_axlPadStackPad(?layer "TOP", ?type 'THERMAL, ?figure 'RECTANGLE,
                        ?figureSize he+q:w1+q) pad_list1)
              pad_list1=cons(make_axlPadStackPad(?layer "TOP", ?type 'ANTIPAD, ?figure 'RECTANGLE,
                       ?figureSize he+q:w1+q) pad_list1)
              pad_list1=cons(make_axlPadStackPad(?layer "SOLDERMASK_TOP", ?type 'REGULAR, ?figure 'RECTANGLE,
                       ?figureSize he:w1) pad_list1)
              pad_list1=cons(make_axlPadStackPad(?layer "PASTEMASK_TOP", ?type 'REGULAR, ?figure 'RECTANGLE,
                       ?figureSize he:w1) pad_list1)

           axlDBCreatePadStack(axlFormGetField(testForm "padname2"), nil, pad_list1 t)
           axlPadstackToDisk(axlFormGetField(testForm "padname2"))

网友:
    学习了,,,论坛大手子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