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p->DESCRIPTION 值如何进行修改?

楼主(2016-05-30):
已经得到一个元件的  ->prop->DESCRIPTION 的值,如下所示:
"Capacitor,non-polarized,Chip;2.00mm L X 1.25mm W X 1.00mm H"

如何把它改成:
"Capacitor,non-polarized,Chip;2.00mm L X 1.25mm W X 1.50mm H"

楼主:
大神都去休假,回来了没有啊

网友A:
axlDBAddProp(dbid list("name" "val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DBAddProp(dbid list("name" "value"))

谢谢,我试一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DBAddProp(dbid list("name" "value"))

非常感谢,测试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DBAddProp(dbid list("name" "value"))

可否帮忙看看这个帖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35320-1-1.html
在package中,这个函数第一个参数dbib就没有,就是find面板选择symbol时,封装就没法选中这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