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白油宽度的公差

楼主(2016-05-30):
    请教下各位,PCB上白油宽度的公差一般是多少?我在IPC6012上并没有找到相关的规定。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这个真没有听说有公差要求 只要看得清楚 就行了 为何要这个公差要求?

网友:
    白油公差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没有听说有公差要求 只要看得清楚 就行了 为何要这个公差要求?

    部分插件器件引脚间距较小,会增加白油线避免引脚连焊。而白油线有宽有细,没有公差的话,来料怎么管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部分插件器件引脚间距较小,会增加白油线避免引脚连焊。而白油线有宽有细,没有公差的话,来料怎么管控?

没有哪家公司会测量这个白油线宽公差吧
白油放大镜看的话,有很多齿轮形状,很难测量准确。
它和油墨浓稠度、网的张力等生产条件有很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哪家公司会测量这个白油线宽公差吧
    白油放大镜看的话,有很多齿轮形状,很难测量准确。
它和油墨浓 ...

    确实在各类规范中都没有找到白油管控的公差,一般要求清晰可见即可。还是非常感谢各位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焊桥吧

阻焊桥一般是指绿油阻焊。对于细间距的插件器件,阻焊桥的作用实际并不明显。一般会增加其他措施防止连焊,这就是增加白油线阻焊的原因了。

网友(2016-07-21):
    正常6Mil宽度的丝印能加上就可以,一般是能粗就粗,但是实际用处不大。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建议修改焊盘

网友(2016-12-10):
    用字符打印机做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