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楼主(2016-05-30):
请教各位高手,*.cce 和 odb.tgz 用什么软件打开啊,在线等,谢谢各位!!!

网友A:
    cadence可以打开ODB

网友:
    至于CCE不知道是什么软件出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可以打开ODB

谢谢,但是后缀是tgz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后缀是tgz啊

    你可以尝试着将C数据出个ODB++看看,看后缀是什么,就是你想要的那个

网友:
    cam350可以打开

网友:
    cam350可以打开odb.tgz(Genesis应该也可以)

网友:
    用解压软件将ODB.tgz解压后
    AD中New一个CAM环境,再用Import ODB++导入该解压目录即可

网友:
    还没有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