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 E- Finish current command first.

楼主(2016-05-30):
skill 程序为什么一定要先Done一下,否则就报错:E- Finish current command first.能不能再不done的情况也能直接运行。

网友A:
可以,这就要看程序怎么写,命令怎么注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就要看程序怎么写,命令怎么注册了

请赐教如何注册命令或给个简单实例,非常感谢啦

网友A:
我不可能凭空猜出来LZ写的程序哪一个函数/命令没有结束,可能性太多,没有办法总结通用答案
所以建议LZ先调程序找出没有结束的那一条函数或命令,然后再找方法应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可能凭空猜出来LZ写的程序哪一个函数/命令没有结束,可能性太多,没有办法总结通用答案
所以建议LZ先调 ...

能和你QQ联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可能凭空猜出来LZ写的程序哪一个函数/命令没有结束,可能性太多,没有办法总结通用答案
所以建议LZ先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