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UNDO(撤销键)skill的程序就自动关闭了,怎么解决?

楼主(2016-05-31):
    在改PCB时,skill程序界面是打开的,只要使用undo撤销一下,skill程序就关闭了,大神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如果无法解决,能不能告诉我使用撤销键时,是调用skill哪一函数将其关闭的?非常感谢!

网友A:
    看axlEnterEvent相关函数  整个创建form的流程都要更改规范,官方有整套的示例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axlEnterEvent相关函数  整个创建form的流程都要更改规范,官方有整套的示例skill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答复,我在axlEnterEvent并没有看到关于undo相关的事件,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再次感谢您!

网友A:
    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描述的问题,按了UNDO程序退出取决于很多因素,程序的编写方式和命令的注册和调用方法都会有影响,没有代码示例的话就只能这么回答了
    示例在 %CDSROOT%\share\pcb\examples\skill\cmds\cns-design.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描述的问题,按了UNDO程序退出取决于很多因素,程序的编写方式和命令的注册和调用方法都会 ...

    非常感谢您!我尝试了一下,这个skill,发现load以后调用AcnsDesignForm()函数,一直报“E- *Error* putprop: first arg must be either symbol, list, defstruct or user type - nil”,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描述的问题,按了UNDO程序退出取决于很多因素,程序的编写方式和命令的注册和调用方法都会 ...

    使用axlUIWPerm已解决,非常感谢您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