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pich BGA全部激光孔的问题

楼主(2016-05-31):
HI,各位,想请教一下,找到一份0.5 pich 芯片的PCB推荐手册,里面我看到全部是在PIN脚下面用0.1内径-0.2外径的孔打的通孔,恕我无知,0.1这种不就是激光孔么, 那么这个PCB推荐文档也就是要我们全部用激光孔在打通孔?这种貌似不行吧,还是说每一层都用激光孔先打孔,然后最后统一压合就好了。还请有相关经验的大师指点一二。

网友A:
0.1不一定是激光 板薄有些工厂也可以通孔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不一定是激光 板薄有些工厂也可以通孔呀

不是最小通孔是0.2么?1.2或者1.6的板子不能用0.1的通孔吧,我记得有公式是通孔内径*6,7不能小于板厚度,不然通孔内层可能出现铜箔断裂。

网友B:
最小钻孔孔径可以做到0.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小钻孔孔径可以做到0.1的

哦?这样啊,好的,明白了,这样的话我可以提前问问板厂了。多谢多谢。

网友:
不是什么公司都可以做0.1  一般是0.2  0.15   还要看厚径比的

网友:
0.1的机械钻不要采用,成本太高。0.5pitch的BGA如果用通孔做,可以走出来的话也可以用0.15或者0.2的钻孔打盘中孔,树脂塞然后电镀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