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封装原点变更后,update PCB封装后元件位置移动问题

楼主(2016-05-31):
    有一个三极管PCB封装在开始时原点设置错了,影响了贴片。后来把封装的原点设置回来,更新PCB后,所有这个封装的元件位置都移动了,由于这个器件较多,修改工作量很大。请问怎么才能update封装后,而不移动元件位置?

网友:
    没有什么好方法,只能在优化库的时候不要动原点,否则会全部飞掉的

网友:
    请问贴片机是按封装时的原点来认这个器做在板子上的位置的吗?

网友:
    不要更新封装 出坐标文件时以器件中心为原点就不会出现你上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