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kill中有没有专门的函数可以四舍五入呀?

楼主(2016-05-31):
    skill中有没有专门的函数可以四舍五入呀?执行了x4= atof(sprintf(s "%0.1f"  -0.75))这句话,发现结果是-0.7,如果改成-0.795,执行的就是-0.8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我只知道有 round,但只能取成整數,所以如果要小數點第一位可能可以先乘10,運算後再除回來
    round(
    n_arg
    )
    => x_result
    Description
    Rounds a floating-point number to its closest integer value.
    Arguments
    n_arg Floating-point number.
    Value Returned
    x_result Integer whose value is closest to n_arg.
    Example
    round(1.5) => 2
    round(-1.49) => -1
    round(1.49) =>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有 round,但只能取成整數,所以如果要小數點第一位可能可以先乘10,運算後再除回來
    round(
    n_ar ...

    非常感谢!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