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下载线驱动程序及方法

楼主(2016-05-31):
JTAG下载线驱动程序及方法

要是只为了仿真的话,就可以不驱动,但是为了做实验,把程序下载到芯片
里的时候,就要驱动了。同时说明一下,这个驱动无论你用的是 Maxplus 还是
Quartus,用这个驱动都可以的。
在Win98 下运行MAX+plusII可以自动检测到 ByteBlasterMV(ByteBlaster )下
载电缆,但在 WIN2000 、WINXP下无法自动检测到它的存在。如何在 WIN2000
和WINXP平台下安装使用ByteBlasterMV并口下载电缆呢?

网友(2016-12-19):
经典,果然经典